怎么用u盘装win8呢?

楼主(2012-03-30):
怎么用u盘装win8呢?

网友:
和u盘装win7一样吧。没有做过

网友:
还是用U盘制作一个winpe系统(个人推荐:完美者U盘维护系统V10.2)啊,进入WINPE后,用虚拟光驱加载你下载的win8系统(光盘镜像ISO,下载到U盘和电脑非C盘以外都可以),然后在WINPE中打开原版系统安装程序进行安装即可。

网友:
把win8  GHO拷到U盘里就可以啊、跟装win7、xp是一样的装

网友:
制作Windows 8 USB启动

网友:
用  ultraiso  吧镜像写进U盘就可以了    就像刻光碟一样

网友:
啊啊 啊啊 啊  啊

网友:
通过PE,或者用U盘做个镜像。。。

网友:
Windows 8 弱弱的问句,win8好用不,比起WIN7怎么样

网友:
晨枫U盘维护V2.0_512M版  用这个就行 我自己就用的这个

网友:
那我装WIN8试试看效果咋样

网友:
跟win7是一模一样

网友:
用我的安装工具,别的安装工具安装完后不能引导。不是很蛋疼的事情吗
先解压映像,或者用虚拟光驱。然后选择source\install.wim

网友(2013-05-11):
还没装过呢,要是和装WIN7 XP一样装,那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