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未使用不开机故障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2-03-30):
今天隔壁照相馆搬来一台机器 ,故障:长时间未使用,不开机 。既然来了 ,就修呗,首先,上电判断故障,各风扇转动正常,显示器无反应,果断上检测卡,上电,居然不跑码   00
  查CPU  CPU正常发热,看来CPU 是好的 ,怀疑是不是IO的问题 ,于是就用镊子划了一遍IO的各个引脚  再上电,哈哈 居然开始跑码了   C1
   哎 看来还有故障  ,接着查内存  擦拭法 替换法 都无果  有点不淡定了 该不会是内存槽坏了吧   刚才既然是IO问题导致的 这回问题会不会也是出来IO身上呢 ?不管了 先试试吧 断电 ,用大家所谓的按压大法 压IO  上电  坑爹啊  00 C1 C5 2B 75 7F
居然开机了  有点小兴奋了   哈哈    看来问题还真是都出在IO虚焊的问题上
由于小店设施简陋  便跑到隔壁手机店 借来风枪 加焊IO    现在拷机中...  最后上几张图  手机拍的不是蛮清楚     最后最后  申请转下正  在坛子学习蛮久了  一直没能转正   希望各位大大 手下留情   先谢谢了~!

网友:
新人请问I/O是哪个IC?

网友:
挺好的 发现问题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讲我知道那个数是跑到哪里,00 C1 C5 2B 75 7F

网友(点评):
C1 内存,2B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讲我知道那个数是跑到哪里,00 C1 C5 2B 75 7F

00 一般是检查CPU周边 C1 C5是内存问题或者是南桥导致的 2B一般查显卡  75在不挂硬盘的时候是 GPU或北桥故障   挂硬盘跑75 那硬盘故障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教我电脑技术吗

网友:
又学了一招,加焊IO。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像是NF440桥的事情呢,,你的桥不用散热器?新人弱弱的问下?

网友C:
风枪加焊,有危险吗?

网友D:
新手   弱弱问一句   此为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   弱弱问一句   此为何物

BIOS  大哥 得加紧学习啊

网友E:
大哥 真牛B 啥都没有 店都开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像是NF440桥的事情呢,,你的桥不用散热器?新人弱弱的问下?

桥上面是有散热器的   被我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   弱弱问一句   此为何物

这个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 真牛B 啥都没有 店都开起来了

哈哈  设备慢慢买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加焊,有危险吗?

哈哈 当然有危险 是那修手机的哥们帮我加的

网友F:
这样纯属碰运气 不可能转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纯属碰运气 不可能转正啊

看来转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很久没有用 点不亮主板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共享 为了转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