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 老烧CPU供电主芯片

楼主(2012-03-30):
ASUS P5QL SE 老烧CPU供电主芯片 AP-AK 80E   换了三个这样的芯片了,换完每次都能点亮,有次还可以用二个小时,但给客户时又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华硕的要全组都换了才行

网友:
把CPU旁边的电容都给换了 在把CPU管理芯片也给换掉

网友:
检查下电路看看有其他故障没有?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不好修,查下各相自举,输出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