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两款电源板的通病发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家

楼主(2012-03-30):
今天闲的没事情  HKC显示器两款电源板的通病发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家,大家见笑了凑合看吧意思是那个意思啊

网友:
楼主是好意 可是你打上的字 都看不清呀  可不可以单独的写在下面

网友:
没必要改,灯管坏了就换掉。双灯怕亮度不够

换灯管风险很大的,楼主这么做是保守治疗!一旦你换灯管“杯具”了,看你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能换灯管当然换灯管好了,收费也能高一些

网友:
换个灯管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吧。这样来的快。

网友:
亮度绝对会不够的,特别体现在玩游戏的时候很明显亮度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管坏了就换灯管,,,高压坏了就修高压,,,,
维修 修复的东西要保证原电路/功能齐全及完整性,,
反 ...

同意。楼主

网友:
修完后亮度调到最大。还是有缺陷这是肯定的。

网友:
没事找事做额,没有那个必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技术不够,换灯管的时候细心点就是了。

技术在好也有失误的时候~这失误伤不起~

网友:
这只是灯管坏了 才能用   并不是通病     这两块板子 没什么通病   那块绿板子喜欢坏4606而已      第一块电源主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