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冠盟GMI945GC修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2-03-30):
    供电部分,采用RT8802+BD-9H(RT9605B)组合,RT8802有1脚EN1.26V,12脚也有1.26V,31脚VDD有5V电压,装CPU假负载VID全为高电平,装CPU有高低组合电压,RT8802和BD-9H也换过,但CPU电压就死活不出来。大家给点思路
   注明,CPU座为有针脚的,估计不存在虚焊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修哦,上次修个南桥1.5V电感掉件的,开始没注意,也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全部拆下来测过,没问题,另拆光场管在线测G,S极电压也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