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毛病的笔记本屏改显示器修机子

楼主(2012-03-30):
惠普康柏HSTNN-185C-3,13.3LED屏,显示成两块,颜色不同,可以用来修机子,我想改正接VGA线的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改,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你会写液晶驱动板就可以改的  如果不会  就给别人去配板吧

网友A:
买个通用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淘宝上去买个驱动板就可以了

驱动板也提供屏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通用驱动板就OK了

是不是还需要加一块电源板?

网友:
搞个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板,VGA线,屏线就OK啦

网友:
淘宝上卖这个的多了,说清楚屏的接口,让给写好程序就可能了,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