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6S+怪问题

楼主(2012-03-30):
唉,最近遇到两台怪的AOC196S+,问题是开机一段时间黑屏,再怎么按开关也开不了了,要拔掉插头一段时间再查有可以开机了,在开不了机的时候拆机看过没有什么明显的电容鼓包,测量12V也没有,断开高压部分也是没IC、光耦、431、按键和电容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请问高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点评):
换电源PWM芯片,就会好的

网友:
mos管问题,换掉吧,发热以后保护~!

Yy.

网友A:
你上图片我来指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图片我来指给你看

网友:
看下板子有焊点的地方是不是有两个8角的芯片~!

网友:
板子上有元器件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