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3-30):
求dell inspiron1318驱动下载,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不好用,官网貌似没有,客户在这等,帮帮我啊

网友:
忘了说是声卡驱动

网友:
什么系统呢?

网友:
天空的E驱动试试

网友:
在驱动天空找找

网友:
找不到的话可以看看硬件ID是什么,然后百度看看~~

网友:
dellcom.cn就可以了而官网

网友A:
楼住 你跟客户说你声卡坏了 要拆开修,时间久点让他明天来拿 他走后你慢慢找装好驱动收他修声卡问题100多OK

网友B:
楼上的很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很黑啊,

是有点阴了 赚别人的钱 让赚的少的去哭把

网友(点评):
刚接触这行一个来月,还是有点放不开,不过不这么做,这行真赚不到钱了,矛盾。。。 莫非维修真的要靠忽悠来赚钱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很黑啊,

有时也是被逼无奈 看别人会忽悠的开车上班 看我们有技术不会忽悠的 骑车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也是被逼无奈 看别人会忽悠的开车上班 看我们有技术不会忽悠的 骑车上班

唉,是真有点无奈啊,

网友:
还有官网不提供驱动的?肯定有仔细找找

网友:
去百度搜下肯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住 你跟客户说你声卡坏了 要拆开修,时间久点让他明天来拿 他走后你慢慢找装好驱动收他修声卡问题100多OK

还是这位大哥比较牛啊,人家来的时候可是好好的,不过是win7系统

网友:
这个好弄

网友:
这个一般官网回有下载的吧,没有的话驱动之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