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 不认 该怎么解决?【罗工请进】

楼主(2012-03-30):
接到一个WD 320G硬盘 检测一下,开机到显示硬盘信息只看到 【-】 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该怎么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坏了,要用pc3000Udma或效率源的WD专修检测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
效率源检测一下,如果有板,换个板试试

网友:
盗版的PC3000不支持这个盘,UDMA是pc3000的升级版,据说没有盗版的

网友A:
二楼的说的很对,需要用工具检测才知道具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说的很对,需要用工具检测才知道具体问题。

没有那机器。只有一个盗版的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