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P-DS3 能点亮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3-30):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965P-DS3主板,原来是不跑码,无复位,询问得知刷BIOS导致黑屏,并且原来声卡不能用,从官网下载BIOS,用编程器刷进去后,可以正常跑码点亮,但每次开机报CMOS检测错误,并且键盘不能用,USB,PS2都试过了,卡在如下面图片位置。网上查资料有可能是BIOS问题,试了很多个版本都不行。关机时只要点一下就能关,应该没有死机,搞不明白了。各位师傅,这问题是哪里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你在找找,以前遇到过

网友A:
官网下的,版本是REV3。3,对照下的,老版本也试了,还是这样,搞不懂了。不知道声卡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的,版本是REV3。3,对照下的,老版本也试了,还是这样,搞不懂了。不知道声卡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

声卡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什么型号的

声卡型号为
ALC888

网友:
本来想取掉声卡试下的,这板是无铅的应该,开到三百多度加热那么久都取不下来,旁边锡纸包着的固态电容都爆了。吓我一跳,无铅的怎么取好点。

网友:
我这垃圾要开450度才能取下来。

网友:
多加点焊膏。。。

网友C:
应是BIOS程序不对啊。跟声卡应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是BIOS程序不对啊。跟声卡应没关系

官方网站下的错不了,而且试了好多版本,老版本也试过了,

网友D:
换声卡呀,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声卡呀,大哥。

好,把声卡取下来看看,我会随时更新进度。

网友:
拆掉声卡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上台湾官网找,可能会有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E:
看一下bios芯片是不是脏了。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bios芯片是不是脏了。或坏了。

这种是八脚小芯片,直接焊到主板上的。

网友:
修 好 了 没 有

网友:
换过BIOS吗?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