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优派VA702加电绿灯闪来闪去 无显,

楼主(2012-03-30):
有一个优派VA702加电绿灯闪来闪去  无显  驱动板3.3正常 。。  电源板有一组5V不稳定!!!断高压板的电还是这样,,请教下高人

网友A:
稳压电路及光耦,431等

网友B:
我修过一个显示器,是液晶模组上的辅助电源IC短路了,引起+5V不正常,电源灯也是闪来闪去
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给驱动板外接个5V电压,看指示灯闪不闪,还闪就检查驱动板,不闪了检查电源板上电源电路

网友:
拒绝灌水....给点意见都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显示器,是液晶模组上的辅助电源IC短路了,引起+5V不正常,电源灯也是闪来闪去
的,希望对你有帮 ...

谢谢....IC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及光耦,431等

是个新手,,,不是太懂哦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电源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