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装备

楼主(2012-03-30):
想搞硬盘维修,问下维修硬盘需要会什么和要什么装备具体多少钱够!

网友:
如果,目标是修盘的话,目前没有很好的设备,如果,目标是数据恢复的话,主要就是盗版3000和效率源专修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教程

网友A:
那我想请问下数据恢复是不是一定要在无尘空间进行开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请问下数据恢复是不是一定要在无尘空间进行开盘。

如果,要开盘做恢复的话,就要在无尘柜里面开,如果,不要开盘,就不用在无尘柜里面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开盘做恢复的话,就要在无尘柜里面开,如果,不要开盘,就不用在无尘柜里面操作。

开盘要什么技术要求吗,无尘空间多少钱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盘要什么技术要求吗,无尘空间多少钱需要

当然要一定的技术了,无尘台便宜的一千左右,贵的要好几万吧,一般用一千多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