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CPU供电1例

楼主(2012-03-30):
      众所周知,华硕ADP3180比较易坏,经测无CPU供电,直接更换芯片无果,测ADP3180 28脚12V供电正常,再测11脚开启信号“无”,问题已确定,无控制信号,无开启信号,追线路,此信号直接到N沟到MOS管D极。S极接地,此管测控制G电压为5V, 控制G直接连到LM393  1脚,测3脚大于2脚,证明393没有问题,而393的3脚跑线路无果,而又无主板线路图,为节省时间,翘起MOS管G极,此机修复。请众高手“斧”正!!!谢谢!

网友:
台机板敢这么交差  笔记本的就不敢了!

网友:
这样板能稳定吗??肯家还会还回来的

网友:
主板,我也就这么修。笔记本修的头是晕的/。传说中的主板杀手。

网友:
真牛,不怕客户回来找麻烦啊

网友:
你好,我是新手,对于你们说的信号?那个什么意思?怎么知道的?怎么测的?再测11脚开启信号“无”,问题已确定,无控制信号,无开启信号

网友:
我也只懂供电 信号都不明白 郁闷啊

网友:
你试了没 G级不受控制了 那电压正常吗 会不会用一会就有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吗?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厉害呀?这样的机器能稳定用吗?

网友:
这样也行嘛

网友(2012-09-04):
不错,还挺高手的。对于 我们这些新手,楼主这么快就确定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
看着有点难、、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只有有图才能找线路。

网友:
拆掉一路供电管 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