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系统不必苦寻64位软件——原理解析和使用建议

楼主(2012-03-30):
最近,品牌机预装的OEM系统的首选已经是64位的了,很多朋友一个劲地抱怨64位兼容性太差不能装32位的软件或64位软件太少什么的。64位用32位软件其实没有问题,理论兼容 x86 全平台,兼容性应该是最全的才对,省略一万字以后,不知是哪里听说的,误解太深,最后已经无力解释了。于是干脆写了一篇长篇大论,以后就直接 copy-paste 了,虽然是常识,还是分享一下吧。

一、历史问题
首先开头,我们平常桌面电脑使用的所谓64位平台其实是 x86-64,也就是说在原有的 x86 平台上实现 64 位。什么是 x86 平台呢,也就是 Intel 在 8086 之后一系列处理器中使用的架构,8086 是 16 位的,后来扩展到 32 位的 80386,之后一直沿用就形成最流行的的 32 位处理器系列,这种架构也叫做 IA32(Intel 实现32位),注意 AMD 也是使用 Intel 的技术。
32 位 x86 处理器经过大力发展,性能已经比较强大,完全适合于桌面计算机和通用服务器,用户和开发者数量庞大。但是 32 位 CPU 的内存寻址能力(可访问 4G 内存)有限,于是 AMD 公司率先开发出了 x86-64(也称为 AMD64)架构处理器,它完全可以实现 64 位计算。后来 Intel 自然不会示弱,也开发了EM64T(扩展内存 64 位技术),也就实现了和 AMD64 几乎一样的 IA32e(Intel 实现32位扩展)架构处理器。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 AMD64 诞生之前, Intel 和 HP 等公司合作开发了 IA64 (Intel 实现64位)架构,这个是一个全新的 64 位架构,不兼容原有的 32 位程序,只能通过模拟器模拟执行,而且效果完全不尽人意。不过这和我们现在讨论的 64 位没有关系,这大概就是误解的来源之一。

二、硬件问题
那么,64 位计算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要说明 x86-64 是站在 x86 的肩膀上的,并没有另起炉灶,CPU 指令长度(即指令占有的二进制位数)不变,原有的指令集也一律保留,所以 x86 和 x86-64 总体的架构是一致的,指令完全兼容。改变的部分,原有通用寄存器容量均增长为 64 位,顺便还加了 8 个,同时增加了 8 个 128 位的 XMM 寄存器,内部总线(即 CPU 部件间的数据通道)宽带也增至 64 位或更多。当然还有增加用于支持这些寄存器的相关指令。由此可以看出,CPU 处理的数据均支持 64 位,内存编址理论上也可达到 2的64次方 个地址空间,但由于是在 x86 的架构上构建的 64 位计算,64 位线性寻址能力还不成熟,实际上的可编址并没有这么多,但可改进。
之前也一再强调,x86-64 只不过是 x86 的扩展,因此现有的 64 位处理器可以同时运行 32 和 64 位程序。下面以 Intel 的技术(AMD 的原来其实一样)为例说明。具体情况要分为下面几类:
--1. 没有激活 64 位(传统模式/ IA32 模式)。也就是没有为机器安装 64 操作系统,只使用 32 位操作系统。这时 CPU 只会工作在纯 32 位模式,第二节中提到的硬件和指令都被屏蔽掉了。(下面这些是涉及 32 位模式和兼容 16 位程序指令的,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1.1. 实模式
----1.2. 虚拟 8086 模式
----1.3. 保护模式
--2. 已经激活 64 位。这时已经安装 64 位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在启动时就将 CPU 置为 64 位工作状态。所有新寄存器、扩展寄存器和指令都被激活并可用。
----2.1. IA32e 模式/ EM64T 模式。这时正在运行 64 位程序,CPU 完全以 64 位特性工作。
----2.2. 兼容模式。这就是在 64 位系统下运行 32 位程序的模式了。具体的情况下面会详细说明。

三、如何实现
在兼容模式下,支持 x86-64 的 64 位操作系统就要起到协调作用了,它首先要是识别程序的平台性质,如 16 位(Windows x64 并不支持 16 位子系统,因此无法执行 MS-DOS 16 位程序)、32 位,还是 64 位。如果是 32 位,就在相应的程序指令前加上 32 位标志,CPU 遇到这个标志时,就不会把程序应用的 64 位新特性中,为程序指定 32 位寄存器(虽然部分 32 位寄存器是 64 位寄存器的前一部分,但它们名字是不相同),内存空间也重新映射或进行必要转换(这还不太确定)。也就是说,32 位程序所看到的寄存器仍然是 32 位的,内存仍然只能访问 4G 或以下,它们不会发现 CPU 有任何异常。
对于操作系统的软件部分,就拿 Windows x64 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它比对应的 32 位系统要臃肿一些,部分原因是 64 位指令数据要长一些,单个程序会大一些。但更明显的是操作系统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双份”的,也就是分别准备了 64 位的和 32 位的,这些主要是平台资源(如 .NET 框架)、库资源(如 Visual C++ 库)和一些底层的系统工具(如 CMD、DXDiag)。更明显的表现是,打开系统分区,我们就能发现程序文件夹“Program Files”有两个,一个用于 x86-64 软件,另一个则用于 x86(32位)软件。这可说明,不仅硬件完全支持 x86/x86-64,操作系统也把这两个平台放在平等的地位。
随着 64 位操作系统的推广,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者会同时在 32 位和 64 位环境下进行软件测试,保证软件的可靠性。但是要他们统统开发纯 64 的版本是不现实的,虽然从 x86 过度到纯 x86-64 理论上只要重新编译,原来的代码可以不作任何修改,但有时并不这么简单,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效率(再次开发是要花钱的),再说一些软件并不需要用的用到 64 位的计算特性(所以也没有修改和重新编译的必要)。所以就放心的用那些已经写明支持 x86 64位平台的程序好了,就算没有声明支持 x86-64 也是可以运行的。

四、兼容问题和解决方案
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都会用不兼容的情况。如果遇到不兼容,应该先考虑是否是操作系统自身升级带来的,打个比方,对于一个为 Windows XP 开发的程序如果在 Windows 7 x86 上运行没有问题,那在 Windows 7 x64 上运行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当然还是不推荐已经过时的程序。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前面已经提到那些需要准备“双份”中的 32 位的平台或库资源是否安装了,它们是支持开发软件的基础,32 位和 64 位必须一一对应。如果缺失了相应的 32 位版本,需要它支持的 32 位程序自然不能运行。解决方法就是使用程序的安装向导重新安装(而不是使用绿色安装包),或者查找程序说明后再到微软下载中心下载缺失的组件。
五、推荐使用 64 位而不用 32 位的情况

和硬件打交到的驱动程序,因为他们的底层工作特性,64 位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 64 位操作系统推广缓慢的原因,也是 64 位“兼容性差”的表现。还好当前硬件厂商都默认发布 Windows 64 位版本。
除了驱动程序还有什么软件必须用 64 位的?这个并不好说,一般说来是那些需要频繁处理大量数据或者需要占用很多内存空间(甚至会超出 4G 内存空间)的程序。比如(1)一些大型的开发平台或服务器平台,如 AutoCAD 、Photoshop 和 SQL Server 等;(2)编/解码器,如 PotPlayer 及对应解码器,如果你要看一些质量很高的电影,用 64 位软件渲染自然会流程一些;(3)一些非常常用的工具,如果你要 Internet Explorer 一次同时打开十几个页面,或者要杀毒软件监控全部文件和数据区,那还是用 64 位的吧。
至于其他小巧的软件,就没必要这么纠结了,如果有 64 位的就用,没用就用 32 位的替代。不过说实话,我们都希望用 64 位,即使软件性能没有什么改进,至少运行效率会高一些,还有“原生 64 位”听起来很正统啊。不过是“没有”那也没啥办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说“64 位的软件其实比葡萄还酸”,呵呵~~~

网友:
64位系统还是很多软件不兼容

网友:
学习了,虽然后面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