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USB奇怪问题

楼主(2012-03-30):
接到一架1420,问题是USB不能使用。但是在dos却能使用。在window就要关机,插上usb,开机才能使用。在window拔出usb再插回用不能了。查过usb有5v。请问下我需要从何下手好。多谢帮忙
window

网友:
检查过了,不开机情况下USB阻值有500多,一开机后阻值就没了。在什么情况下回导致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换南桥
吧

网友:
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怎么看都像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得先排除系统的问题了吧。

网友:
通电能测阻值吗?汗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先系统,驱动 ,后南桥,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忙,把南桥换了,USB可以了,谢谢

网友:
差供电吧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