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怪问题。没招了!

楼主(2012-03-30):
一台联想本子,拿过来时,系统打开ie 打不开所有网页。打开都是显示网页源码,判断是中毒。我就给重装了系统。装过后。还是老样子。好吧,硬盘重建mbr 全盘格式。再安装。还是老样子。 从ie6升级到ie8 还是不行。 最后下载了Google的chrome 竟还是这样。 没招了!
硬盘

网友:
换个系统 或拔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呗
不行再换板子

网友:
你换过几个系统,再换一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呗
0 T5 A3 O, L6 t不行再换板子

网友:
系统换过几个了,ghost 安装版的都试过了。
装系统什么的都正常。其它软件也都运行正常就是ie不能用 一直没往硬件上想,再说人家联想原装新本子,也没打算拆机

网友:
但是,在pe下又能正常浏览网页!

网友:
DNS 的问题吧?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呗3

网友:
如果换个外接的网卡试试呢?USB网卡。或是无线网卡,这样如果能就是他的网卡问题呗。。新本肯定是要去返厂的,确定了问题就没你什么事了

网友:
全部格式化了哦!就是个系统问题!

网友:
BIOS 有没有把”网卡“功能关闭?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多点 不行就低格看看。。。。。硬盘估计还是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网卡有问题的话。那用pe网络怎么就正常了?
系统试过三个版本了。一个安装版两个ghost版。装完所有东东都正常。360 QQ什么的都装得好好的,就是网络不能浏览,打开就是显示乱码、、、
上面已说了,已全盘格过了。重新分区,重建mbr 不用硬盘装,改用光盘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果然是怪问题,解决了一定要发出来看看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把电脑拿到其他的网络上(IP地址不一样的地方上上网试试)。看看故障是不是一样。那抹换USB 网卡。或者换硬盘装装系统看看

网友:
这么稀奇的故障。。兄弟帮不上你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呢 要是解决的说下

网友:
是win7?直接升ie9试试!还有就是在系统组件里面卸了ie重装!一定要卸的干净一点啊!什么东西也不要留!重装ie9!不是win7就8吧!

网友:
看样子是网卡问题,用无线网卡就可以了。原先pe下试了可以上网。一直没往网卡上面想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质量堪忧

网友:
换个非IE内核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B:
大神在那里?

网友:
换台电脑,换个网络服务商,换。。。。换。。。。连人都换了

网友:
围观中·········这问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