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解电容应该准备那几种

楼主(2012-03-30):
台式机电源和液晶显示器维修中最大的那个电解电容应该预备哪几种?谢谢。见过这样的帖子,找不到了。

网友:
470uf   250V      120uf  450V

网友:
470uf  / 250V      120uf  /450V          450uf /100v

网友:
330uf   250v     120uf    400v

网友(点评):
还是470UF好些,330UF小了。

网友:
200V330uf,  200v470UF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功率的电源最好还 是备点200V 560UF的吧,虽然不常,但不可不备呀

网友(点评):
200V 680的也是要用到的

网友:
体积尽可能小的400V450V200V

网友:
电源里用的话,台式机电源  330U/250V.470U/250V.(680U/250V这个比较少用)  液晶  120U/450V,100U/450V,68U/450V  大体就这些,有不大一样的也可以换的用

网友:
200uf 200v ,330uf 200v ,330uf 250v,470uf 250v
100uf 400v ,120uf 400v , 100uf 450v, 120uf 450v
用的多的200v 330uf 250v 470uf  120uf 450v

网友:
我们老板那大电容都是拆机得,重来就没看到他买过新的,拆了有一大纸盒了。新来的学徒就叫人家上门装系统,回来就拆东西。本人也是学徒,算高级点的学徒,老板就重来没教过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百度和自学,还有论坛里的老师。

我以前的师傅只会叫我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