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怪问题

楼主(2012-03-30):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华硕P5P43TD 主板,说是反厂了二次。厂方每次说都是好的没问题。
通电开机全板无复位。上假负载测的 PG1.2 VTT 1.2 复位无。核心电压有1.01
然后又测了南北桥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正郁闷当中。突然跑码了。。。什么情况。然后关机又点复位针几次。都能正常跑码。这样以为就OK了。放到一边去了,过半小时后同行来拿板。通电时 又全板无复位。惨。。。
再次测工作条件和上面完钱一至。压压桥看下没反响。。无复位下通电差不多30多秒。复位有了。也跑码了,这会是那的问题。或者是南桥本身不良又或者这板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不会吧 开机30秒后在正常 没听过 会不会南桥有点不良 虚焊你都压桥了啊

网友:
用手摸一下  看哪里趟啊

网友:
32.768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过的!还有个是内存芯片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两块P5QL-SE主板,到维修站就说好的,到我手里,就是无复位,CPU无供电,来回四次!  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查查cpu pg 和io pg 到南桥的线路  如若正常换南桥

网友:
华硕的板子感觉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