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上电掉电

楼主(2012-03-30):
如题 上到0.45  就掉电
查各路电压正常产生 PG正常产生
CPU芯片  6260 无CPU供电输出
查CPU 工作条件  供电 3V3  VDD VIN  正常
CLK_EN# 3.3VR_EN 3.3
DPRSTP#  无电压   DPRSLPVR 3.3
VR_EN 3.3
PSI#  无电压

PGOOD  竟然发出3.3V
请问还需要测哪些?
请问自举是哪一脚

求解 ~~~~~~~~~~~~~~~~~

网友:
有这种芯片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A:
CLK_EN#是时钟开启啊,35脚才是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K_EN#是时钟开启啊,35脚才是开关呢

恩 说错了。,  35脚 也是3.3V 已经开启了。。

网友A:
那你检查下管的G极是不是5V,如果是就是保护了,如果没有电压换芯片

网友B:
重点查DPRSTP# PSI# 和DPRSLPVR这三个信号的逻辑吧, 根据你叙述的情况应该是芯片工作正常  由于以上三个信号逻辑不对导致芯片只输出了一项CPU供电   正常DPRSTP#应该为高 PSI#为高  DPRSLPVR为低

网友B:
这三个信号由南桥控制,查中间的线路故障  和南桥本体坏

网友:
CPU没有供电很多都是因为少其他供电才导致的,你可以查查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板上其他的电压正常么 、 。。   CPU 电压是最后出来的。

网友D:
0.4几A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各路电压瞬间都有,查PG信号。有可能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G极没完全导通,而导致公共点电压负载能力不够,而不产生电压。

网友:
dell 1420 检查电容短路

查哪个地方电容电路? 具体一些 谢谢

网友E:
查下内存供电出来没有吧,记得好像修过一个8脚MOS管坏的

网友:
35 PIN VR ON到了没????

网友F:
VRON  才是通知CPU产生VCORE的信号  CLEN发去时钟IC的这是后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检查下管的G极是不是5V,如果是就是保护了,如果没有电压换芯片

哪个下管? 这个芯片控制的是 几个小芯片 小芯片控制 MOS管的G级,。有3路。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DPRSTP# PSI# 和DPRSLPVR这三个信号的逻辑吧, 根据你叙述的情况应该是芯片工作正常  由于以上三个信 ...

啊 DPRSLPVR 为低? 我以为3个都是为高呢,
现在PSI  跟DPRSTP#  以及DPRSLPVR 都不正常的说?
这个条件是什么,我对这快很模糊,请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信号由南桥控制,查中间的线路故障  和南桥本体坏

哦。呵呵, PSI 是连接CPU的 南桥控制的么。明天去查一下 南桥的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额, 这个查了其他供电都正常,波形也测了 没问题, 35脚开启脚 就是各路电压的PG来的 3.3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上其他的电压正常么 、 。。   CPU 电压是最后出来的。

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 PG都已经发到了这个芯片的35脚

网友:
笔记本何时成为过去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几A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各路电压瞬间都有,查PG信号。有可能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G极没 ...

恩 是个思路,各路电压的PG已经出来了 怎么查? 这个已经确定了 PG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内存供电出来没有吧,记得好像修过一个8脚MOS管坏的

内存供电出来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VRON  才是通知CPU产生VCORE的信号  CLEN发去时钟IC的这是后续的

哦 呵呵,
VRON 已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呵呵, PSI 是连接CPU的 南桥控制的么。明天去查一下 南桥的工作条件。谢谢

继续查我给你说那三个信号,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有效, 任何一个有效CPU电源管理芯片就会只输出一项供电,  不能有效就是低电平有效的应该为高,高电平有效的应该为低,  测下这三个地方对地值有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建议你直接换南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1958
这个好像你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机器电流这样是通病吧,以前我也遇到一个可是没修好,
技术不行啊,,

网友:
看看应该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看来应该不是cpu这块的问题了,往前级查,cpu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