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12-03-30):
维修过多个戴尔显示器,今天这个是st2010f,以前修的没有记住型号。不过外观都是统一的-----白后背前脸是黑的,中间是灰色,整个3层夹心。故障是背光暗,背光闪,和开机保护。故障的根源 是上面的灯管左端虚焊。这些显示器都是2根灯管,灯管支架是塑料的,你拆开液晶的铁框就会看到,由于打火发热已造成背光外壳变形。灯管头的橡胶块已经和外壳粘在一起。小心的切开外壳,抽出灯管重新焊接就 好了。我已经修好多个,。绝对的经验
相机在家里,就没有拍照。

网友:
不光是DELL的,好多的品牌都是
20寸的屏灯管线脱焊

网友:
联想2060也有这种毛病,严重的烧焦有1、2厘米,只能换灯管

网友:
HP的 19宽显示器好象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INNOLUX的MT190AW的屏,出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显示器改LED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显示器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很多都是新的,刚刚出保就这样

网友:
灯管一头打火,也遇到过,不过双灯的遇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