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CR400X,MS-1451无CPU供电

楼主(2012-03-30):
板号:MS-14511
进水机器,无CPU供电,又是ISL6262ACRZ,遇到这种电源芯片就头疼,没修出来几个
主供电19V断线,先补线,19V供电正常,测芯片引脚情况,不知道哪些会影响正常工作,芯片已经更换过
3脚 PMON 0V       图纸上此脚没有外接原件只有一个TP点,感觉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5脚 VR_TT# 1.05V
6脚 NTC   5V       5 。6两脚好像与温度有关系   6脚为低的时候  5脚也应该是低电平
7脚 SOFT  0V
20   VIN  19V
22 VDD  5V
31PVCC 5V
VID0-6     0-0-1-1-1-0-0
44脚  VRON  3.3V
45脚  DPRSLPVR 0V
46脚  DPRSTP# 1.05V
48脚  3.3V

网友:
DPRSLPVR 不正常

这个信号是深度休眠信号,高电平有效,搞电平就深度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