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英特尔864独立显卡主板,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一片英特尔864独立显卡主板,CPU供电电路烫的要死 MOS 电感 电容都烫 主板反面都烤黄了
测到电压偏低,主IC是ADP3618 代换用RT9245A  查了一下图纸看了基本都是一样 直接换了不行 2个直接控制的小IC换了也不行
2套换代换的IC都是一样的
想请各位帮对比看一下图纸 看看还哪里不一样 主IC供电一个是5V 一个是12V 高的可以代换低的 低供电应该不可以代换高的

代换了以后U电压起来了 但是mos管烫的要死。。在开机瞬间我测试了南北桥和CPU的供电,正常
下级也没有短路 。

网友:
别墨迹啊,不要老喜欢代换,我一直习惯换元型号的!

网友:
其实没有办法啊!原器件找不到啊!只能代换啊!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主板,没几天爆个电容,cpu下管很烫手,换了也不行,找IC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