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2-03-30):
致铭主板MCP61装WIN7没声音,主板的驱动是新驱动,装XP正常,各位前辈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你声卡驱动是官网下的还是驱动精灵装的?还是根本就没装,直接在用WIN7系统自带的?
试试驱动精灵或者官网下个安装下

网友:
主板的驱动是官方下载的。

网友:
主板的驱动是官方下载的,你看好是64还是32位的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驱动没找对 从主板上把声卡芯片型号找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睡对应的服务项没启动起来

网友:
C61这种垃圾货色的电脑就不要装win7了

网友:
驱动对的,就是默认音频设备,没设置对,前面板没声音,后面有声音,设置高音频管理器吧.

网友:
你的声卡驱动打的就不对    现在在的机子装XP有些显卡驱动也是打上 了    但是不对的     以前的机子就不要装WIN7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  不行的话驱动精灵里面有个驱动微调 都试试 台式机的驱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上面下载的驱动不对,找不着这个板子的驱动,还是玩XP吧。谢谢上边的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