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书上看到笔记本按开机之后产生的电压有那些?有很多都不明白,往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30):
     今天在书上看到笔记本按开机之后产生的电压有那些?有很多都不明白,往高手指点。
    MAIN_PWR_SW
    SIO_PWRBTN#
      ICH_RSMRST#
      SIO_SLP_S3#
      SIO_SLP_S5#
      +15V_ALW
      SUS_ON
      +3.3V_SUS_ON
      DDR_ON
      0.9V_DDR_VTT_ON
      +5V_SUS
      +3.3_SUS
      3V_5V_SOS_PWRGD
      SUS_PWBOK
  这些都是什么电压,怎么测量

网友:
MAIN_PWR_SW  SIO_PWRBTN# 这两个是开关信号的啊 。ICH_RSMRST# 这个是南桥的本色的RST,后来的也都是信号。 S3 S5 和 SUS_ON 开启电压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