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ra如何关闭

楼主(2012-03-30):
如何关闭block pop ups

网友:
opera不是浏览器吗?你用的怎么是英文的?设置——首选项——常规——请选择如何处理弹出窗口

网友(点评):
不能全局关闭

网友:
无法全局关闭,只能 针对某个网站关闭 ctrl+F12设置open all popups 无效

网友:
ctrl+F12好像是全局设置吧,右键——编辑站点首选项才是单独针对一个网页。这种现象有点怪。

网友:
不知在进程里面可否达到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