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I3处理器)“烧烤”机艰难修复一例

楼主(2012-03-30):
故障:电池 适配器都不触发  拔掉电池  用HP专用插头接稳压电源 电流自动上升显示0.2几A下降到0.002A  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 发现主板声卡附近就像烤箱里刚拿出来的烤鸡一样 如图 左上部位

      掀开绝缘塑料纸  哇塞!!黑乎乎的...(就是烧烤技术不好 烤得黑乎乎的)声卡上还有几个窟窿(心里凉凉的)

      于是拔掉声卡芯片(IDT 92HD80B1X5)清洁...后  通电 电流仍自动上升显示0.2几A下降到0.002A  测量3V 5V没  拔掉电源插头 测所有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3VALWP  +5VALWP  1.05VSB  对地都只有几欧阻值  问题初步确定是这三组短路所致  到这 思路非常重要   打开PDF 发现3V  5V 供电电路分支很多:

  树是有根的 水是有源的 再回到主板实物烧伤故障点  也就是声卡及周围  结合PDF不难发现 声卡与桥(BD82HM55 原来是两桥合一的)紧密相恋
      声卡部分到南桥

南桥部分到声卡:

跑+3VALWP   1.05VSB 供电图 发现他们的公共目标都是桥  取下桥上的黑色绝缘纸 发现SB上有烧裂的痕迹(仔细看才能发现)于是上BGA拔掉桥   +3VALWP不再短路   1.05VSB也有40欧左右的阻值 正常了

那么 +5VALWP 短路又是何故呢?查供电图 联系到声卡  发现其中的 +5VALWP的确与声卡有关 :有图为证

   +5VALW经过U60的第1脚 从U60的第5脚输出+VDDA_CODEC(大概4.7V左右)给声卡芯片U22的27和 38脚如下图:

实际检测发现 U60的1脚对2脚(地)短路 摘掉之

+5VALWP对地阻值有1200多欧 基本正常
  以上短路都已排出  手上正好有备用新桥 上BGA 过程满顺利 心想应该OK!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然而通电仍无待机电压 电流显示与前一样 怪了 ......!!!
    想了一会 还是从U22入手(声卡的脚位测量对地阻值)发现U22 的47脚 EC_MUTE#对地短路(只有几十欧 )

糟糕 EC !!!! EC_MUTE#与EC(KB926QF D3)的83脚连接(U27)

        于是直接干掉EC  换上新的  通电 待机电流0.01A 待机电压  +3VALWP  +5VALWP  都正常了 没上U 和内存触发 电流上到0.1~0.2A(图片就没来得及拍了 ) 测其余各组电压都正常 关机装好U 及内存测试  电流飞奔而上 看外屏亮了总算松了口气 。
       声卡芯片手头没有 于是向同行好友求救  他那正好有一块没修好的料板(声卡部分完好) 拆东墙补西墙  再对比测量声卡部分电路 在声卡周围又检查出几个电阻开路(由于没点位图及板上也没代号就没具体写出来了) 及一个三极管(Q38)击穿  装上后通电试机 摸摸声卡 也不发烫  于是挂硬盘装系统试机 不识别声卡 关机断电。
    分析:一般声卡是南桥控制识别 桥换了 声卡也换了 难道没焊好 再一次焊接 未果 现象一样  于是再一次打开PDF:

   发现 桥和声卡芯片之间有好多个33欧的电阻
   再对比料板检查对应的33欧电阻  发现从声卡芯片到南桥有4个33欧的电阻(桥附近3个  声卡附近一个)阻值为无穷 更换之 再测试 哇!!系统找到新硬件了 心情总算再一次放松下来了 装上驱动  试机 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此机得以修复   OK!........当然也
花了不少时间哦 !(包括写贴)

    曝光取下的坏件 图 (很小的贴片电阻扔了 没找到) 其中有两个三脚的贴片貌似三级管的  是耳麦插孔板上的D1   D2 直接取了 因为一个击穿 另一个阻值无穷大 :

   从此维修过程  个人认为 :根据现象到本质  分析思路方向对我们维修的来说很重要  就像阿里巴巴马云所说“ 方向错了 你做的越正确 死的就越快”
    以上难免啰嗦  看后望海涵  !!多提意见 该下班了 .......

网友(2012-06-01):
学习的好教材

网友:
像教课书一样,看了学习了很多,另外楼主取下来的不是南桥吗,怎么变成北桥了
思路加上耐心,维修没有神,却有强者
谢谢分享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楼主可给力了。

网友(2012-04-20):
楼主真的很厉害,快接近信号层了,我这里里也有一个I3的CQ41 点不亮,显卡换过,还是不亮,BIOS刷不了不知道是编程器不行还是怎么得,HM55是不是很爱坏啊!

网友:
我要是有你的技术就算苦也 值得了  我什么时候能有你的技术啊?谁能带我啊?

只要肯学总会到的
就是就是。。。。

网友:
太牛了
不久的将来,你也会这么厉害的,等着你的佳作

网友:
唉,同感啊 。
来吧 。一起深造
关键在自己
网上有很多资料,从基础慢慢学吧。

网友:
楼主很强悍,主要是耐心比较好

网友:
难得的人才啊。应该要加分。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不是进水吧,怎么坏这么多件,费劲不少,楼主有耐心!!!

网友(点评):
没发现进水

网友:
太强悍了,都这样了,要是我看见都不鸟它了,直接换板。

网友:
我也是喜欢比较有挑战性的板子维修 很有兴趣

网友:
做维修时间长了 喜欢搞些具有挑战性的 其乐无穷 职业习惯 以后相信你也会这样...

网友:
维修中我算佩服你啊,厉害

网友:
楼主很强悍,思路很清晰,很强,佩服

网友:
怎么烧这么多,叉烧还是进水烧?

网友:
耐心好,技术更好啊

网友:
楼主真行,这样的板要我早就换板了,维修最怕就是返修了,三个月的保修真坑爹

我们也只保一个月,三个月就不好修显卡了
保修三个月,那要收多少钱啊,我们都保一个月
你们的保修太长了吧,我们这儿都一个月的

网友:
学习高手的精神.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一个的哈

网友:
这个板子赚了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不多 是商家的 就3块钱

网友:
啥原因能把板烧成这样?进液也不基于吧

网友(点评):
估计是声卡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
   收藏了 经典啊

网友:
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呀, 呵呵 不过大家却关心的是效益,我们有时候花了功夫确得不到报酬的 .

网友:
思路不错啊,没写弯路

网友:
楼主真历害我要是会看图纸就好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种境界哦

网友:
楼主很强悍,主要是耐心比较好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好贴子,感谢楼主的无私提供分享这么难得的经验,辛苦了,支持!

网友:
楼主真强,这样的机子也能搞定,当时学的时候很用功吧,现在收入一定不错

网友:
不错啊,这么细心,思路也这么清析

网友:
做事情其实就要这样精益求精,切忌自己糊弄自己,自欺欺人,赞楼主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是有些难修,楼主还是搞定了,其间好似没走弯路,真的很不错。

网友:
不仅学到技术,还学到思路。。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啊。

网友:
楼主强悍,技术经验一流的,思路清晰值得好好学习,收藏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涨经验了

网友:
楼主,膜拜你啊!!这么难修的机器都让你搞定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晕这个机器修好 真不容易啊

网友:
思路 技术 细心的集合 好厉害

网友:
怎么没有说明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啊

网友:
修这种板子要有耐心啊,lz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做维修这一行的,首先得把理论知识学好!不然难成大器,其次就是得有楼主那样的心细和强悍的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功底深厚。学习了

网友:
基本功可以

网友:
理论好才能修到这个地步

网友:
楼主u60这个芯片 找什么样的带换啊
楼主有空的时候回一下

网友:
楼主的耐心和细心值得学习,一般一个问题出现的就好搞的。同时出现几个问题的就难搞了,要有恒心也要有基本功。估计我碰到就放弃叫他换板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有些时候我们做维修的不光光图个钱,看着那个坏的板子死里复活,那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真切的体会到,就像是沉睡中的美人,从沉睡中睁开她那美丽的双眼,那种感觉美妙绝伦。

网友:
只要不是板层短路,客户和自己的时间容许下应该多修有挑战的故障,才会进步。淡季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在Y460料板上拆的 也是声卡附近给声卡芯片供电的  借鉴Y450 PDF 而手上有Y460料板 下面为Y450声卡供电5脚芯片:

网友:
很好的思路,很好的技术。

网友:
很厉害,思路也很清晰。高手啊

网友:
多谢各位夸奖 见笑了 个人认为其实维修只要有了基础 多努力学习 特别是在迅维网这个平台上 在实战中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网友:
分析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
伙计真有时间修呀.太让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电路分析也很历害!学习了

网友:
LZ功夫厉害啊  那些信号站上有资料不 我对信号完全不懂。。。 思路强悍 理论知识也不错  羡慕嫉妒恨啊     耐心极为不错   。。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向你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楼主的认不到声卡到最后我还是没看明白是哪个信号的电阻影响的!

网友:
有耐心,懂时许就可以啊

网友:
这太强了吧,没有进水也这么东西坏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检修很仔细,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牛B

网友:
楼主好强悍啊 顺便问下楼主在基地学过吗 这么复杂都弄好了

网友:
待机电压相关的元件烧了不少啊,会不会是待机电压与其它高电压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烧成这样了都能修呀?了不起

网友:
跟我修的 华硕一样 修了 三天 买个U 1300差点亏钱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够强焊,这样的板子没有图不好修啊,I3的图也不好找!

网友:
楼主检修很仔细,思路清晰,技术一流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呀

网友:
楼主真牛B啊,这样也能搞定。膜拜啊

网友:
LZ很强大啊,向你学习

网友:
针对你的问题“认不到声卡到最后我还是没看明白是哪个信号的电阻影响的?”   下来我仔细检查了料板靠南桥的三个电阻 和靠近声卡的一个电阻 他们分别是连接南桥和声卡的音频解码器的四个信号电阻: HDA_BITCLK_CODEC ;HDA_SDOUT_CODEC;HDA_SYNC_CODEC ;HDA_SDIN0。如下图所示:

靠南桥的三个电阻分别是这三个:
1、R73

2、R82

3、R75

靠近声卡的一个电阻:R444

个人认为 认不得声卡应该都与这四个信号有关吧  音频解码器其主要的信号除上述4个外 还有一个:HDA_RST#_CODEC
音频解码器其主要作用是进行数模转换 也就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声音是模拟信号

网友:
太牛了。思路很好。

网友:
烧的不少啊。

网友:
修板真的要耐心,楼主强大

网友:
没有断线么

网友:
这种机器 我这个小店很可能修不好 因为南桥声卡EC芯片都没有都需要taobao买回来

网友:
而且就算修好了 也赚不了多少钱了

网友:
值得收藏,绝对经典,学习了,赞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啊,

网友:
有的人说你维修时间太长,我觉得只要自己慢慢成长,技术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别人需要很久才能修好的机子,你很快就修好了, 自己能控制

网友:
哎  真乃牛人是也   要我有这技术就好了   暗.......

网友:
LZ是饿了吧?
烧得蛮香的...

网友:
思路真犀利,有时走点弯路还好,就怕陷入死胡同,那就得推翻自己的所有假设,从头开始,否定之前的所有判断极为痛苦。

网友:
没想到你也是马云的粉丝啊?

网友:
HM55单桥可能没坏,1.05V对地值班是很低的,那个是VCCP电压。。。所有INTL的板这个电压都很低的只有几欧有的。。

网友:
又学到一样了 嘿嘿

网友:
技术让人佩服,耐心更是致敬

网友:
方向错了 你做的越正确 死的就越快”
这话说的太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很牛  佩服啊

网友:
I3 的保修期还没过吧。这种问题可以保修的啊。

网友:
这都能修,太牛了

网友:
不容易呀,坏了这么多配件。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