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有问题会不会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2-03-30):
灯管坏了,会不会内屏不显示,还是仅仅暗屏,如果屏坏了,会不会灯管也不亮呢,请教高手

网友:
灯管坏了会是暗屏

网友:
灯管坏了 背光就点不亮了,但是屏里面是可以看见内容的。
你拿一个好点的手电筒照着看,会看见桌面上的东西。
看不见的话不一定是灯管坏了!
可能是驱动板 或者屏!!!

网友:
怎么个闪法啊?是不是灰阶?还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
内屏有显的 只是暗屏

网友:
大家的分析很到位,如果只是灯管坏,外接肯定是亮的

网友:
一般都是暗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