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VGN-SZ13C本本声卡驱动

楼主(2012-03-30):
前面接了台索尼的本子声卡驱动打不上显示感叹号,连任务区小喇叭都没有,XPSP2  SP3,WIN7,VISTA都试了。

网友: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还是驱动不对啊?

网友A: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同样问题的戴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我遇到同样问题的戴尔的

那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B:
先看看声卡芯片什么型号,比较好找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声卡芯片什么型号,比较好找点

HDAUDIO\FUNC_01&VEN_8384&DEV_7661&SUBSYS_104D0700&REV_1042
怎么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AUDIO\FUNC_01&VEN_8384&DEV_7661&SUBSYS_104D0700&REV_1042
怎么看芯片

我一般是用SkyDrvSxp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你打电话问问 不行修电脑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驱动问题  建议官网下载对应系统 对应驱动 有些型号有很多声卡驱动  都试试  打完驱动重启机子

网友:
头大了,发出去给同行修了。悲剧给

网友D(2012-10-29):
到底是驱动还是硬件件问题,我有台SZ32CP也是打叹号!求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驱动还是硬件件问题,我有台SZ32CP也是打叹号!求解释

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我的好了,就是那三个O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