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更换元件修复SG6105芯片ATX电源

楼主(2012-03-30):
大水牛电源PP345EAA,故障为没有电压输出,接灯泡上电,灯泡闪灭,测有+5VSB,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即停,这是电源保护了。
附上SG6105的引脚资料,后面红字两列数据是本人找好的电源测的,网上是没有的,需要的就保存下吧。

待机测6105各脚电压无异常,再测945推动管无损坏,用万用表的MAX最大值档去捕捉12V  5V  3.3V的通电瞬间电压,多次测量均基本能达到额定电压值,没一次超过,说明整流管无损坏(附:称手的工具就是能提高效率,有这个档位,我就不用把整流管拆下来量了)。
想了下,把两个945推动管拆下,用示波器打两个945推动管基极波形(6105的8脚9脚),波形无异常,很漂亮的脉冲方波。

把6105的4脚OPP电流检测端接地,故障一样。
再把板上所有二极管三极管测量一遍,没发现异常,至此,维修陷入困境,难道SG6105坏了,手上没有元件可换,只好放一旁作罢,这一躺就是一个月。

今天突发奇想,既然芯片检测到的电压不正常,那我把电源自身的电压检测断开,直接外接一个正常的电压不就行了?
想到就做,从上表中知道SG6105的检测脚为:2脚3.3V、3脚5V、5脚2.3V、6脚1.8V、7脚12V,一共5个电压,于是自己画了个电路,利用运放和场管做了个多输出电压的供电电路,有兴趣的也可以做一个,原理图和成品图如下:

为防在线测整流管出错,就把管都拆出来了的,把自制供电的电压对应接在6105的引脚上,原来与6105检测脚连接的元件要全部断开,先把自制供电通电,测得各电压基本正常,手摸5V输出的场管发热比较严重,暂时没理会,ATX串灯泡通电,滴一声响,电源测试仪有显示了!各数值均正常!!

心想,有戏!逐一拆掉外接电接回自身检测元件,当装回5V检测时,又不通电了!说明问题出在5V检测上,由于3脚已经悬空,测对地阻值很小,前一元件对ATX 5V输出端有10多欧,说明是SG6105的5V检测脚有问题,但尴尬的是没SG6105换啊,难道又只能作罢?一般芯片内部短路用烧机法有一定的修复机率,死马当活马医吧,可调电源调到12V,直接接在6105的3脚上,电流0.4A左右,芯片马上发热,不管它,半小时后再看,嘻,电流为0了,再测对地电阻已经为几M了,不过芯片好没好还要通电测试才知道,接好元件,通电,一切正常!!

结论:当碰到类似的保护不通电电源时,要芯片的电压检测脚悬空,测对地电阻,因为内部一般是比较器,所以一般电阻都会比较大的,阻值小的要注意芯片是否损坏了。对于怀疑的检测脚,可以断开原检测电路,用可调电源调到相应的电压来替换这个电压,再通电测试。

附上:电源正常后的945推动管基极的波形,这个不是脉冲的了,是不间断的方波,但占空比不是50%了,频率在30KHz左右。

 会员14582082元2022-10-14 14:56

网友(2012-05-14):
论坛里面搞电源还真该看看,这个修电源的思路
有6105的話還是換掉較可靠...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啊!示波器我就玩不转!

网友(2012-03-30):
沙发啊..楼主你真那啥。都毁了那么多东西还说不换东西..

网友:
没换元件吧?搞的那个测试仪不算的,那个是工具

网友:
小声问下,为啥要烧啊,悬空不行么?

烧到后来应该是把芯片内部短路的地方烧断了,难道只是烧断了稳压管之类的辅助元件,比较器及检测功能活下来了?

网友(点评):
呵呵,试过悬空不行,至于芯片内部怎么样的,查不到资料,只有内部方框图

网友:
        没想到修个小小电源,用到这么多工具呀。别小看这东西呀,但是修个却是不挣钱。哎。

网友(2012-06-09):
大水牛电源是干什么的啊,我怎么都没看见过呢
通过修这个电源,基本弄懂了SG6105的电源电路,得来的技术不能用钱来衡量,以后再碰到这种电源,修起来就快速了

网友(2012-03-30):
呵呵确实牛,工具也年

网友:
IC内部短路,我以前也烧过,结果彻底报废了,...不是个个都能成功的,...

网友A:
我也是没搞明白,把3脚烧开路了6105就可以正常工作了?难道3脚就不检测输出的5V电压了妈?

网友:
示波器散焦挺严重了啊

网友:
人个判断3脚的功能没有被烧死,检测功能依然有,否则,芯片一定会继续罢工的。被烧断的应该是个辅助元件。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是一般的强呀,不过这类芯片在我这还是比较容易买到,就不会象楼主这样花时间来搞了。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烧机烧芯片只有在论坛见过,自己没有试过,一般换,不行卖废品了  楼主绝对高手

网友:
怎么这么专业.如果我要是有这样的装备就好了.

网友:
刚刚点击下载,却发现自己分不够,拒绝我下载!

网友(点评):
图片而已,不用下载的,查看大图后,另存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没搞明白,把3脚烧开路了6105就可以正常工作了?难道3脚就不检测输出的5V电压了妈?

同意南门二饼的说法,因为我把3脚悬空试过,继续保护的,烧断的应该是内部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百度文库就有,没内部电路图的,只有方框图

网友:
图纸画得挺专业的~!但是波波本人用不来~!

网友:
高人技术不错,但是这个电源值得这么修吗??

网友(点评):
谈不上高,我也是刚学修电源不久的,修这个电源主要是想学下电源维修技术

网友(点评):
修电路一通百通,第一次可能时间长 ,但是下次修就快了 。判断别的电路速度也快。这就是高手修电路万用表点几下就找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
         楼主以前修什么的,还是搞设计的。我也觉得内功不是一般的高呀。佩服佩服。我什么时候可以赶上呀。

网友(点评):
几年的电子爱好者,有点电子电路基础,学其他东西也比较简单些

网友:
技术研究,切勿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