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25,报警3声,黑屏,求助

楼主(2012-03-30):
我的interD945PLNM,PD3.0U,加电后,风扇正常,报警3声,一直黑屏。更换了内存条,换槽插,也不行;换显卡也无效,能换的都换了,就是响3声,跑码是2523(我用四位的检测卡)。求助大虾帮我解决,怎么检查,需要怎么维修。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你的风扇是它原装的不,清空一下COMS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没有检测到显卡把,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查北桥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不是内存也不是显卡!这问题就得看元器件了!

网友:
原装板 25 有的 是BIOS。有的是内存。不是换内存就能解决的,要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几个工作电压一定要正常

网友:
最好先刷个BIOS,上个内存假负载。查下工作条件。电压和时钟。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你的PCI-E上电容阻值都一样吗

网友:
显卡旁的小三极管

网友:
北桥供电 时钟  刷BIOS

网友:
我有一块KM400-M3的主板 故障跟 LZ一样。独显 集显都跑25.能显示 在LOGO界面死机,报警一长 2短 直了北桥 故障依旧 淘宝定了个新的北桥 还没到 不知换了会怎样 期待LZ解决。

网友A:
兄弟.NB有必要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NB有必要换吗?

店里的师父 定的。换了想知道结果 就当做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里的师父 定的。换了想知道结果 就当做练手

这个真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本人搞好了两张一直跑25的主板,一是单桥 一直跑25 直接加焊单桥后,跑码正常,可点亮主机,正常。
二是单桥 一直跑25 更换9202后,正常使用。
主板毛病各种各样,你自己看看运气吧。我给你的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NB有必要换吗?

刷一下BIOS应该能够好的

网友:
一般是BIOS是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写过BIOS吗

网友:
刷BIOS也许就会好

网友:
换9202 之后能显示 我是第一次遇到 学习了

网友:
COMS跳线跳对不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响三声就是主板找不到声卡。一般是桥和供电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