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蓝屏原因,不知道设置在那 头疼

楼主(2012-03-30):
华硕H61 mlx BIOS execute disable bit在那 ?百度文库有H61主板蓝屏方法,就是找不到这一项
华硕

网友:
是硬盘模式问题吧?

网友:
蓝屏?很多问题都会导致蓝屏的,这个就看你检测的结果咯

网友:
你找到的好像不是原因

网友:
所有硬件都换遍了,就是不定时蓝屏.0*00000050

网友:
一般蓝屏, 硬件就是硬盘,内存多, BIOS吧,笔记本也没多少选像,多试试了, 可以进PE吗

网友:
COM放电。清空BIOS试试

网友:
H61这么成熟的主板被你说成H61蓝屏我看你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