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针式打印机 PLQ-20K不进纸

楼主(2012-03-30):
如题开机打印头有反应  就是不进纸,换了下部进纸光敏传感器  还是不行  !!请问那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应该用调整程序清下

网友:
用什么程序调啊?

网友:
不知道 啊 咋白

网友:
可能程序要重新复位。

网友:
不让发新帖,来赚积分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213-1-1.html

网友:
是捻纸轮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一下纸张到位感应器安装在字车上,通常是多灰尘,用酒精清洗

网友A:
用Adjust Program重置一下光感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just Program重置一下光感就可以了,很简单。

谢谢啊  等有空我去试试看!!

网友:
做一下光敏传感器参数校正吧。N多面包机需要做这个工作。

网友:
  纸张转换功能那里 有没有动过? A4 的还是连纸 功能选择那里~ 或者看下导纸论是否有异物   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