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2-03-30):
今天接了台联想Y450笔记本键盘用不了。开机进到系统 ] 键自己跑什么都不接也一样跑,测主板键盘接口阻直正常,IO  南桥换过了也是一样。现在要怎样查下去呢?在线等。。。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把板装到机器里去,裸板接上所有的零件,进系统看一下,是否还是一样。可能是装机时,有某一颗螺丝打到主板上,造成某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是裸板接上开机的啊,只接上硬盘和屏而己什么也没接了还是一样问题了。
按键盘没反应 ]键自己跑

网友:
那你再仔细检查一下,那些接口的引脚是否有连锡,特别是键盘那个接口。

网友B:
换个系统试下,我遇到过系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不把板装到机器里去,裸板接上所有的零件,进系统看一下,是否还是一样。可能是装机时,有某一颗螺 ...

短路啊,还能开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怪事!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试下,我遇到过系统引起的

开机按键盘都没一点反应啊。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D:
键盘控制器加焊一下,不行的换一个吧,不过要求手工活要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控制器加焊一下,不行的换一个吧,不过要求手工活要利索··

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用吹风烤一下,有漏电的地方。或者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来学习学习,希望早点解决

网友:
     谁见过这问题啊,,指导下吧。。。

网友:
没修过键盘这块  是不是键盘接口有哪跟处于一直拉低状态  或者 经过的元件损坏  导致误认为一直在按这个键

网友:
还有谁修过这种  站出来说下啊  我还没遇过呢

网友:
搞定了。是有个3。3V不正常。

网友:
键盘原来还有这种毛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