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122TX灯闪一次

楼主(2012-03-30):
1台HP CQ40-122TX的笔记本,不显示、AMD芯片组、独立ATI显卡,板号:LA-4112P,不显示、AMD芯片组、独立ATI显卡。键盘大小写灯闪一下,停一下,再闪一下。这机子也有很多问题、先换上CPU测试、故障依旧。换了北桥,刷了BIOS之后还是一样!没有一点变化!电流能到1.2A左右,没有跳变,只有很小的变化。插不插内存电流都差不多,请朋友们告诉下一步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不过CPU,根据这个检查一下拉

网友:
看下EN和IO芯片有没有问题,一般控制键盘就是这俩个

网友:
CPU没有过,打下阻值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CPU复位。

网友:
关键都不测试直接干SB NB I/O IC,哎。。。。。。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测试CPU阻值,在看看周边有没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