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遇到AMD主板温度高直接秒杀哦

楼主(2012-03-30):
AMD主板 温度高掉电 开机CPU就6。70度。如果风扇良好的话。直接取下CPU去掉外壳上风扇再开机温度50度。
要注意CPU去掉外壳后变低了方形风扇不能用了,用哪种圆形的风扇(INTEL AMD 通用的) 温度压力测试半小时没上68度。拿来时一运行压力测试就报警接着掉电。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不错,支持,有创新思维

网友:
嗯。。估计那个铁壳和晶片接触不好了。。这种可能性有。。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学习一招,

网友:
不错!!学习了,如果加导热硅脂没用就用楼主的办法!!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要是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钱赚了。

网友:
   我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是用哥俩好将CPU座四角加高再把BIOS里CPU电压调低一般都好了

网友:
把你取CPU盖子的方法发下吧。这个貌似用刀片不是特别好取。

网友:
取外壳确实是一种方法!原理就是导热的问题

网友:
怎样把盖子取下来?我弄了好久都没弄下来!

网友:
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啊,最好还是找到问题所在。有很多时候系统里面显示的温度并不是真实的,南北桥芯片过热也会造成CPU温度显示过高。

网友:
也不能盲目的一论啊

网友:
也有主板问题的.

网友:
建议帮客户先换CPU.搞定走了客户,自己再搞这CPU.

当前客户面这样搞的话,客户会流很多汗的.......

网友:
谢谢了上版主

网友:
淘宝好多收AMD坏U的,就是这样修吧!明天试试,有个高温U……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再遇见这样的问题就按楼主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