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有时白屏有时正常

楼主(2012-03-30):
今天送回一台返修机,故障是主机开机的时候 ,有时白屏,有时显示正常,但是一到桌面就完全白屏了,之前加焊过驱动板芯片,用了十几天有出现同样问题了,真是郁闷啊。只要不插VGA线就有无信号输入,一插VGA线就白屏。白屏的时候测屏供电有5V,请问师傅们,是不是屏电路出问题了呢?本人对屏电路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这个故障你查一下图像处理芯片的供电有没被拉低了。常见的是供电过低芯片坏。

Yy.
Yy.
哦,谢谢老师指导,明天去查下

网友:
也不要忘记把驱动板的小电容拆下来一个一个测一下哦。

网友:
经测试完全可以写品牌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