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台式机硬盘

楼主(2012-03-30):
  这个硬盘是这样的 ,机器用的 好好的 小孩子突然把电脑的电源线报掉了。再开机就找不到硬盘了。换了线了还一样。主板接口确定是好的 这个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夜找不到。提示是记得最后一个是key,大概是哪里的 问题。里面还有点资料。要怎么修 给个思路 感谢了

网友:
进BIOS看看,硬盘能认出来不,如果正常,用光盘进PE看看。
如果不认盘了,估计是固件坏了,拿去找修盘的搞吧 。

网友:
如果BIOS能找到,可能是引导程序坏了。

网友:
有时能用分区工具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