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简单的故障排除,希望对菜鸟有用

楼主(2012-03-30):
前天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说是开不了机,我插电试了一下没有供电,换电源试之。OK!上电成功、开机进系统、蓝屏一次重启一次,后来客户来取电脑时电脑又不蓝屏了。把情况告诉之!称可能硬件存在故障,如在发生请拿来维修,
果然一天后客户又送来了。我拿下主板、显卡、内存后发现上面全都是小虫子。(可想这台电脑生存环境之恶劣)一看显卡固态电容爆了五个。主板无明显故障。检测了一阵也没查出毛病来,索性洗了一下板子直接装上去了。结果还是蓝屏、GHO能走完。而后再启动1分钟后蓝屏。(不是BIOS的问题)
修电脑的时候我看到桌子上有块别的客户换下来的硬盘,心想试试这块硬盘有没有问题~,没想到换上硬盘后电脑居然不蓝屏了!~尔后给显卡换电容装系统维修完毕!

  通过这件事情我想告诉 大家,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排除法真的很重要,以前电脑蓝屏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板,其实,主机里面的每个部件都是我们的怀疑目标、凡事多用排除法,虽然慢一点但是真的很有效!本人技术不高,发此贴希望能帮助到跟我一样的朋友~

最后是给那个顾客换了个硬盘?

网友:
硬件维修在于排除

网友A:
这位大哥强的/我们都是有大肚子的先换了再测的.他是测完的再换的.

新手不要学,浪费几个电容没什么的.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3.0

网友(2012-05-08):
这时候你再测出来的问题,谁知道是你在修的时候弄坏的还是原本就是坏的呢?可能连你自己都怀疑自己了吧
这个你错了,其实客户拿来的机器得先原封不动检测一遍,然后再用排除法,这样才能更精准的查到问题所在。 你连故障都没看到就动手修了,你只修了一个地方还好,如果你修了多个地方机器还没

网友(2012-03-31):
电容也是导致蓝屏的重要杀手之一.   不是说楼主不好.下次建议楼主先换电容再测.

还有修机是,也要拆机看一下电源里有没有大肚子的.这样做,才会让人信服.把故障判断全面了./

网友:
试过显卡的电容了,不插显卡也是蓝屏,故障定在了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强的/我们都是有大肚子的先换了再测的.他是测完的再换的.

新手不要学,浪费几个电容没什么的.

摘了显卡测也是蓝屏~

网友:
先用排除法确定问题再慢慢搞

网友:
这种情况是要一一排除才行的

网友:
能ghost完了。进入系统蓝屏。应该可以排除BOIS了吧。

网友(2012-05-01):
大肚子的电容不管在那肯定是要换的,你说的蓝屏的确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

网友:
新人,受用了

网友:
菜鸟飞过!唉!什么时候我也来发表下

网友:
修电脑一定要先好好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