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集成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大家好!映泰的主板,只要动了硬件比如换硬盘或内存的什么,一开机后进了桌面,上不了网,一看主板集成的网卡显示说网线被拔出,一检查,网线明明连着的。网线和路由器换别的机子测试没有问题。只要把主板的BIOS放电或设跳线,恢复默认BIOS值,集成网卡就解决上述问题。

已经2回了,不知道是主板本身有问题,还是静电造成的。

懂行的大哥大姐们,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严重吗?

网友:
换个网线或者端口试试吧,多尝试

网友:
哇,还有这样的呀......

网友A:
bios电池,正常吗?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南桥的问题。放下电就好了,说明网卡接口与网线都是好的。放下电,其实质就是清空南桥里面寄存器中的内容,重新读入CMOS内容。

网友C:
你这个什么型号的板。。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我记得TA770A2+SE6.1的有一个批次的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症状为冷机网卡就会出问题。。热机就可以用。。有时候也是清BIOS就能好。。最后查到是网卡供电IC的问题

网友:
看看。帮你分析下

网友:
应该跟主板电池有关系,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看看桥是不是集成的

网友D:
是集成的话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直接拆了集成网卡,可能有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下bois,,,,

升级过了,也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正常吗?

电池正常的,有电,特别是在关机通电下,换硬盘或弄内存,才会出现,只要清除BIOS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南桥的问题。放下电就好了,说明网卡接口与网线都是好的。放下电,其实质就是清空南桥里面寄存器 ...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什么型号的板。。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我记得TA770A2+SE6.1的有一个批次的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症 ...

型号是TA990FX的主板。
我出2次情况就是在关机没有断电情况下,发生的。

一次给增加新内存条时候,出现了上述问题,排除了网线路由器的问题。试试让跳线短路清空BIOS设置,开机就好了。

第二回是换硬盘,就是测别人的硬盘有问题吗时候,没注意网卡也没上网,因为系统也没有装所以没有进系统不知道有那个问题吗,弄完之后。换上我的本人的硬盘启动时候,进系统后出现了上次的问题,所以出二回情况我就上贵论坛问问高手们这个问题,就这样。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集成网卡是Atheros AR8151的,会不会是批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集成的话先加焊一下再说

不是南桥里集成的,是主板上带,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对,应该这么说板载集成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什么型号的板。。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我记得TA770A2+SE6.1的有一个批次的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症 ...

有时候也是清BIOS就能好。。最后查到是网卡供电IC的问题。

那个不好影响使用吧,如果查IC供电问题,我不会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是网吧的。。用的无盘。。出问题时在BIOS里面看不到网卡MAC。。但又能认到网卡。。无法从网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型号是TA990FX的主板。
我出2次情况就是在关机没有断电情况下,发生的。

那不一样。。你这是热机下出现的。。多半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了,我正在想换新的板子,不然有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集成网卡重新焊接写下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看,还有重写一下网卡的BIOS(也就是码片)

网友(2012-04-29):
是不是在系统里设置关了硬件检测啊。所以 有新硬件加入 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