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白屏

楼主(2012-03-31):
客人早上拿来一台HP的机器开机白屏,做完显卡短路。不行又重新买了个做上去,还是一样不短路但显卡没有电压。郁闷?????????

网友:
开机白屏就做显卡?不是吧至少都测下屏供电有没有啊外接正不正常啊。

网友:
楼主你也太直观吧,并不是白屏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先测一下电压 再说

网友:
你牛个,那起都走显卡

网友:
显卡没电压,外接也不会显,你试了吗

网友:
看来都是HP显卡门惹的货啊看到花的白的都先考虑显卡

网友:
动大芯片之前,还是应该多测试下其他的。

网友:
白屏先量一下有没事有屏供电

网友:
先测电压在检查其他地方。

网友:
现在是不是人都搞维修了。。。哎。。把我们换屏和换键盘的生意抢了。

网友:
北桥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维修费用高,
有一部分就是误拆了的...

网友:
而且有些加电时序不一样。有一些是过了屏才开启显卡 有些是不过屏的 反正得具体分析啊!我现在都让白屏给弄的 不敢擅自大动干戈了!

网友:
改一下屏供电 大部分这类的故障就好了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显卡    屏 屏线都会这样的啊

网友:
改一下屏供电 大部分这类的故障就好了
不一定是显卡的事 啊

网友:
HP爱出这种鸟问题。让人头疼的hP

网友:
故障扩大了,还是先把显卡问题搞定现说吧

网友(2014-07-10):
楼主,显卡得重做了!

网友:
白屏要先检查一下供电/屏,屏线啊,,不是上来就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