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开机10-15秒后掉电,各路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且在掉电前电源都正常

楼主(2012-03-31):
今天收到一台DELL 1088 开机电流跳变次后掉电。待机是有3.3V 5V无,开机后测试各电感均有电压,在10-15秒后掉电。本站有图纸。权限要100.可是我只有30的,无法下载。请各位维修的同行,帮帮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朋友。感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在CPU供电芯片和系统供电的芯片的一则可能是出厂时就没有焊好。可以看到芯片的侧面明显的没有锡。加焊了后还是不行,电压还是与先前的测试一样。我将CPU拆下。开机测试,10-15秒内没有掉电,电流也0.45-0.65之间。故怀疑是CPU问题。找来差不多的CPU换上,电流达到0.98-1.34跳变,最后在1.45的电流,没有掉电,接上屏,显示了,说明CPU坏了,再将原来的CPU换上还是掉电,可以确认了,是PCU坏了,看来,在个这个主板的时候要注意CPU及系统供电的芯片是否有虑焊,时间长了导致CPU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