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暖气加焊方正笔记本显卡~~请勿模仿后果自负~~~

楼主(2012-03-31):
  好久没时间来论坛转转了..前天接了个方正笔记本{ 忘了具体型号}黑屏...7300显卡..经检测显卡虚焊...收费不高懒得重植了..加焊吧.....没事就把过程拍下来了...不多说了上图吧啊....大家别忘了给分啊....下载分不多了.....
   芯片小电暖气只开了一个...不能忘了把电池拔掉啊.....
吓死了..........我经历过...那电池炸的飞好远....差点弄到眼睛
上点焊膏/////

旋转的吹一下...不知道温度多少...完全凭感觉.////
动一下旁边的小件判断芯片是否融化...
能动了.....注意不要用力过猛////轻轻点一下,我随便找个改锥上了..尽量用细小的镊子,,,
赶紧关火.......这是从DELL机器上拆的风扇.....
8V就能转到上千转
完事的芯片...手机像素太差了...
先点一下。。。。
待机..... 开机
显示....赶紧关.....没散热器....
装机吧/.... 搞定

下个鲁大师
温度56
温度压力测试
试机一个小时没问题.............
             忠告!~~  没用过这玩意做过的尽量不要拿好主板轻易尝试啊////......后果很严重...哈哈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6927&page=1&extra=#pid4884618              这个是做台式机显卡的过程 呵呵

  楼下有人说是假贴...不信的话可以看我所有的帖子..

江湖人才辈出那
雷人,楼主精神可佳!不过最好这样的贴子,别让终端客户看见,否则估计没人敢随便维修笔记本了,都去维修站了

网友:
人家的扳子本来就那样好不。
大家看一下,第一,第二张和最后一张右下角的CPU外边那,板都烂断了,你还相信这贴是真的吗?此时还没编辑过。看完后就没人加分了吧。

网友:
电暖气?是不是风枪?CPU都不拆下来,小心挂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第一第二张CPU边上的PCB是怎么回事

非常可疑

网友:
那主板就是这样的。。不是短的。。仔细看看清楚最后一幅图 信号线跟pcb 分布比较明显。足以证明这就是这班子的设计

网友:
这样的帖子有意义吗,即使做好了过几天又返修,最终影响自己的声誉。如果一个电暖炉都可以当BGA返修台用,那么BGA卖给谁?还不如发个帖子,我用打火机烤主板把主板烤好了……

网友:
返修是迟早的

网友:
对的,跟用风枪加热差不多少呀,返修是迟早的事

网友:
用这个都敢做    高

网友:
木有尝试过

网友:
你眼神真的好差///....怎么能看成断板....没看见开机画面显示方正么

网友:
你使用小太阳预热,热风枪加热,有创意

网友:
早年有人用煤气灶,电炉子, 偶尔开开心也可以

网友:
返修是必须地

网友A:
DIY精神无处不在,大家还是少模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精神无处不在,大家还是少模仿的好

可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汗 咱还是正了八经的用BGA吧!

网友:
如果是真的话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几分技术的,你不服气是不行的。

网友B:
带着CPU加焊,强悍。真不怕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着CPU加焊,强悍。真不怕CPU挂了

cpu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网友:
这样做了感觉不稳定吧

网友:
呃。。这个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