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31):
一台三星SCX-4200,开机后正常显示,这时候直接按复印键,复印出的是白板。约十秒钟后,风扇声音有一点变化,好象变快了,然后就死机,按面板上的任何键都不起作用。
换过一个面板按键组件,故障依旧;怀疑硒鼓坏了,把一个在其它机器上能用的硒鼓换到这台机器上,故障依旧。
不知什么原因……
三星

网友:
看到现在没看到回音。。。。。这个现象是不是没有碰到啊,是不是检测到什么位置停止了?

网友:
等到现在没有人回复,我先修修主板看看吧,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你开机有没有自检的动作,如果没有自检,看看扫描架是否被卡住了,然后在查主板!然后看看定影器是不是被烧着上下辊粘住了,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扫描组件有动作,上下辊能转动,预热正常,只是进入正常状态后,马上按面板键,可以复印,但是白板,但过了十秒钟,就死机了,按啥键也不管用。

网友:
死机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啊。如果不是主板的问题,按键应该起作用啊。

网友:
我也碰着这个问题是三星4623开机自检正常一按启动键就死机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上主板一样的后来换上扫描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