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电路

楼主(2012-03-31):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开机,修好开机后,出现不跑码
来基地实地学习已经半个月了,前天喜哥刚说完IBM的T60的上电时序和电路分析,就想买一块T60的板子来“折腾”一下,毕竟在喜哥的教导下,对IBM T系列的时序和电路有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了,淘宝网上淘了一块,二天后到手,开机无法上电,接直流源,待机电流0.00,无待机电流,拆开机器,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量公共点Q36的5-8脚主供电的VINT20有20V,保护隔离正常
T60待机时首先由U61 TB62506在第57脚VREGIN16有主供电20V电压,第54脚BAT_VOUT电压正常后,会从第59脚输出VCC3SW线性电压供给PMH7
实测U61第59脚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查57脚VREGIN16电压正常,第54脚BAT_VOUT为13V左右,感觉有点不正常
喜哥在讲IBM T60时曾经提到过此脚不管在接适配器还是电池时此脚都应该大于2.5V,此脚为电池电压检测脚,现在虽然大于2.5V,但电压确有13V,打开T60图纸,此脚是由一个909K和2M的电阻分压而来
正常电压为6.3V左右,查R522阻值正常,在找R559 909K这个电阻时发现此电阻掉件了,造成了分压不正常,从料板上找到1M电阻补上去后,BAT_VOUT变为6.3V,VCC3SW正常输出,待机电流变为0.01,触发可以上电,但电流走到0.4处不动,且掉电,掉电可能是因为IBM的CPU温控问题,将MAX1989第1、2脚焊在一起后,开机不掉,但电流还是只能到0.4V,可能是还有电压没有正常输出,测各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那查芯片的工作件吧,找到ADP3207,发现此芯片已被人加焊过,但是焊得不是很好,先加焊一下吧,先易后难吧,加焊后,测CPU电压已正常输出,加CPU和内存,开机电流到1.2V左右,屏不亮,电流到1.2A后,可能已经跑码了,应该是挡代码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PG、VCCA均正常,硬启动肯定没有问题了,确定是软启动故障了,上波波打波形吧,本着维修就是逆向思维的原则,先测BIOS第一脚CS#,开机有瞬间的波形,不能持续,第5脚SO、第2脚SI,第6脚CLK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都是不能持续,测LPC_FRAME#和DMI总线、ADS#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不可以持续,感觉问题有点棘手了,静下心来想一想吧,开机有波形,说明从CPU一直到BIOS这条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PU已经抓到BIOS的CS#片选了,因为CS#有波形了,那是什么导致POST不能持续呢?
试着刷了一下BIOS,涛声依旧。
拆掉内存后,电流无变化,自检应该没有过内存了,还是测各个总线和南北桥的条件吧,
CPU的GTLREF电压0.7V正常,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均正常,时钟CPUCLK_CPU_166M也正常,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开机,修好开机后,出现不跑码
来基地实地学习已经半个月了,前天喜哥刚说完IBM的T60的上电时序和电路分析,就想买一块T60的板子来“折腾”一下,毕竟在喜哥的教导下,对IBM T系列的时序和电路有了非常清晰的思路了,淘宝网上淘了一块,二天后到手,开机无法上电,接直流源,待机电流0.00,无待机电流,拆开机器,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量公共点Q36的5-8脚主供电的VINT20有20V,保护隔离正常
T60待机时首先由U61 TB62506在第57脚VREGIN16有主供电20V电压,第54脚BAT_VOUT电压正常后,会从第59脚输出VCC3SW线性电压供给PMH7
实测U61第59脚电压为0V,明显不正常,查57脚VREGIN16电压正常,第54脚BAT_VOUT为13V左右,感觉有点不正常

喜哥在讲IBM T60时曾经提到过此脚不管在接适配器还是电池时此脚都应该大于2.5V,此脚为电池电压检测脚,现在虽然大于2.5V,但电压确有13V,打开T60图纸,此脚是由一个909K和2M的电阻分压而来
正常电压为6.3V左右,查R522阻值正常,在找R559 909K这个电阻时发现此电阻掉件了,造成了分压不正常,从料板上找到1M电阻补上去后,BAT_VOUT变为6.3V,VCC3SW正常输出,待机电流变为0.01,触发可以上电,但电流走到0.4处不动,且掉电,掉电可能是因为IBM的CPU温控问题,将MAX1989第1、2脚焊在一起后,开机不掉,但电流还是只能到0.4V,可能是还有电压没有正常输出,测各电感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那查芯片的工作件吧,找到ADP3207,发现此芯片已被人加焊过,但是焊得不是很好,先加焊一下吧,先易后难吧,加焊后,测CPU电压已正常输出,加CPU和内存,开机电流到1.2V左右,屏不亮,电流到1.2A后,可能已经跑码了,应该是挡代码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PG、VCCA均正常,硬启动肯定没有问题了,确定是软启动故障了,上波波打波形吧,本着维修就是逆向思维的原则,先测BIOS第一脚CS#,开机有瞬间的波形,不能持续,第5脚SO、第2脚SI,第6脚CLK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都是不能持续,测LPC_FRAME#和DMI总线、ADS#都是开机瞬间有波形,不可以持续,感觉问题有点棘手了,静下心来想一想吧,开机有波形,说明从CPU一直到BIOS这条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CPU已经抓到BIOS的CS#片选了,因为CS#有波形了,那是什么导致POST不能持续呢?
试着刷了一下BIOS,涛声依旧。
拆掉内存后,电流无变化,自检应该没有过内存了,还是测各个总线和南北桥的条件吧,
CPU的GTLREF电压0.7V正常,COMP0-COMP3各补偿脚电压均正常,时钟CPUCLK_CPU_166M也正常,
北桥电压、时钟、HXRCOMP、HXSCOMP、HXSWING等补偿脚电压均正常
南桥的供电和时钟也都正常。
测量全部OK,难道是桥有问题,只能拆桥了吗?还是不甘心,忽然想到南北桥连接的设备也会影响到自检不正常,先测北桥和显卡中间的32个耦合电容,两端阻值均正常,排除了显卡引起的,南桥上和自检有关的LPC设备是重点怀疑对象,查电路图,U43和U31挂在南桥的LPC总线上,先加焊,无果,更换U43故障依旧,更换U31后,再测试内BIOS的各脚波形,已全部为持续的波形,再打内存排阻上有持续的波形,插上屏,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总结:影响跑码的原因和元器件有很多,在对常规的元器件的电压、时钟等检查后,如果故障依旧,可以考虑是不是南北桥总线上挂的一些设备影响了正常的POST的自检,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

网友:
感谢分想好好学习天天修板

网友:
看上去太多文字好复杂,但还是学习了,学多点没坏

网友:
明显是复制过来的。还复制了2次,。真不知道你们都在看什么

网友:
看上去太多文字好复杂,但还是学习了,学多点没坏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看了虽然 没有解决问题,但还是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4-07-19):
复不复制不重要,有经验可以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