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关屏没关到底 就掉线 大概什么问题 屏线?

楼主(2012-03-31):
ibm x31 关屏没关到底 就掉电,反复反动屏 掉电 这机器屏线有通病吗?
掉电
通病

网友:
关屏没关到底 就掉电,反复反动屏 掉电看不懂呢,
你是说是把屏盖下来吗?你把屏线上主板那一边取下来,接外示看再盖上看看会不会断就OK了

网友:
换屏线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