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废屏取下LED灯来改成排灯

楼主(2012-03-31):
废旧的LED屏上有小灯,全是LED的,取下后可以做成灯来用,不多说了直接这上图 这是外观图,全是并联加串联
只用12V的直流就可以驱动灯光,使它到最亮的程度
最近这个效果没有拍好,其实是非常的亮的,可以和正常的80W电灯光不相上下
这个光太强烈 了,相机不好拍的,效果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2012-05-18):
需要在上面加个灯罩,太刺眼了,我们公司打下来的废料LED都用来做照明的灯了,替换日光灯,好像色温不太适合照明,太刺眼了。飞利浦用作照明的LED都是暖色的接近白炽灯。

网友(2012-03-31):
这也可以?不错。、

网友:
供电是多少V呢..怎么接上去..这样接不会有危险吗

网友A:
看着还是不大够亮啊。。

网友:
很省电的,可以盛情专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是不大够亮啊。。

光很亮的,我没有拍好相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很亮的,我没有拍好相片

能说明一下    怎么接的吗

网友:
如何把几个串在一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能有什么危险

楼住那个接灯的板子那来的 我也做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明一下    怎么接的吗

笔电液晶的屏上供电是9个一组,25V的电使它亮起来的,我取下后,就把它分成4个一组,12V可以使它达到最亮,最近把这些4个一组的LED灯条全部并联一起,一边接正,一边负就行了

网友:
很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这样做很刺眼。。

网友D:
上次张老就说了。lED其实不是好东西。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用呢?{: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太刺眼了。。。伤不起。。。

网友:
话说这个LED质量还都不错的 比外面的十几元的质量好

网友:
之前也试着改过,不过这东西对眼睛好像不是那么太好吧,然后就不用了!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张老就说了。lED其实不是好东西。
解释一下,为什么
月饼
对眼睛不好

网友:
太有才了 牛B

网友:
我的坏屏多的很 ,有空了去搞一个去。

网友:
弄着玩倒是可以,实际使用嘛,也太刺眼了吧

网友:
LED屏的都可以吗?

网友:
能说明一下 怎么接的吗

网友:
改天我也搞搞。

网友:
看着真刺眼。

网友:
拖着两根线在外面有点小隐患吧

网友(2012-05-29):
估计那个灯用久了看啥子都是泛白的

网友(2012-07-26):
这个应该是并接的吧?

网友:
这个创意倒是挺不错的啊,即省电又亮,真是一举两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