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放我分析下这个是不是稳压电路啊

楼主(2012-03-31):
红线内的这个电路是不是稳压电路啊?谁帮我分析下具体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啊!

这个电源本来是好的.后来我把-5V和-12V的线路元件全部拆了!然后把+3.3V原来的T220封装的整流管换成了两个二极管(就是小功率ATX电源上+12V输出的那种),在换了这些东西后,接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把TL494的4脚直接接地后+5V和+12V都正常,风扇也正常转动.+3.3V空载电压也正常,但就是带不动负载了.

给+3.3V带一个3欧的负载,电压就掉到2V以下.(+5V和+12V没带负载).而给+5V加15A以上负载时,+3.3V电压快速升高.这个电路好象没有任何稳压作用了!

补充内容 (2012-4-8 21:26):
这几天对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结果发现如下问题:
当把该+3.3V电压的获取来源从原来的+5V绕组改成从+12V绕组取得,并且通过改变分压比(调节任何R31)使得该电路输出5V电压时,发现+5V不能加负载,一加负载,改造后的+5V

补充内容 (2012-4-8 21:29):
电压就失控,达到6伏甚至8伏,而且就算原来的+5V不加负载,图中的R24和Q11等发热严重,生怕冒烟烧掉,只敢持续几秒种的时间,这个是什么道理,有无解决办法,谢谢大家啦

补充内容 (2012-4-8 21:33):
试验中已经炸掉两对13007了,一次是试图把改造后的+3.3V输出反馈到TL494的2脚去,一次是给原来的+5V加500ma负载,同时给改造后的+3.3V加16A负载时造成的!都是为了试图解决改造后的+3.3V电压失控而做的试验

网友:
学习中!!!

宇光 -8 严禁灌水
雷动九天 -5 这个等级还要灌水!!
淮安笔记本维修 -1 严禁灌水

网友:
在换了这些东西后,接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干嘛不去查原来的问题所在呢??比如限流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动之类的~!

网友:
稳压电路这是肯定的,你换的二极管是不是不对?这里要用正向压降很低的肖特基二极管,用12V的整流管好像不对。另外你把负压的元件去掉干嘛呢?负压也有取样电路的哦,负压没有也会保护吧。

网友:
这电路是3。3V的稳压电路,楼主常识不够就把3。3V的整流管换了,12V的整流管通常是用耐压150V以上或200V的,而3。3V则用40V左右的(电流通常还要高于12V的整流管),就是要换也得换低压的整流管。既然你说电源原来是好的,就把拆下的元件装回去再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电路叫磁放大器电路,是用来产生3.3V的稳压电路。磁放大器电路出现很多年了,但是对ATX电源这部分原理的介绍我还没见过能讲明白的(至少在我看过的中文分析文章中是这样的)。

网友:
回楼上的,有关这部分原理的介绍能不能转点过来或者给个连接啊,就算说的不太明白也聊胜于无,我想看看!

主要是想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稳压的功能!因为感觉上这个+3.3V的获得是由于串入L6的缘故而不是稳压的原因!我把L6拆掉直接短接后+3.3V的数值大约是3.8V(把TL494的4脚直接接地了,否则保护)

而更换二极管是因为本来打算从+12V的交流输出端利用这个所谓的稳压电路来获得+5V电压的,因为这样做了后Q11严重发热几乎冒烟所以才接回原线路查看一下原理的!结果看来看去没明白!

这个电路原来输入的电压较低,对应的是3。3伏,你给它通12V当然要冒烟抗议了,你要用12V至少也得改下分压电阻吧,其它的元件参数也要相应修改才行

网友:
百度可以查到  磁放大器电路  有工作原理和说明,就是看不太懂电路工作情况,大体知道是怎么稳压的,你上百度上看一下,我是没弄太懂,呵呵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路再加多一些。这样可以把很多东西联系起来。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会不是431不良?

网友: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