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开机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

楼主(2012-03-31):
acer 5580开机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买了40元的测试过的显卡芯片,现在内外都不显示了,
请教各位高手 我能直接摘掉显卡芯片,而直接用北桥的集成显卡吗?
不敢贸然摘去,先请教各位

网友:
不可以的。
需要改线的。

网友A:
标注测试过40元的显卡芯片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测试过40元的显卡芯片可靠吗?

应该不可靠吧。
你以前花屏,现在不亮了。
把以前的那个拿来植株应该就好了(没有取坏的话)。

网友:
换一个全新的芯片 测试的芯片我都不用  我都是直接用全新的 虽然价格高点 但是成功率高 你的那个是芯片的问题  换芯片

网友B:
先查外围电路 有无掉件等 不行的话换显卡吧

网友:
现在电流能到2安,1A这样子,现存上次被我取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现存没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外围电路 有无掉件等 不行的话换显卡吧

确实发现有个电容坏了,换了电容,电流最高能到2A,显卡芯片也发烫了,可是内外都不显示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都具备了吗?显存不装??不是吧。。没装怎么用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问题。。。。之前的显卡应该先加焊或重植。。。最后再换显卡。。。
像你这样。。直接就杯具了。。。。只能再换显卡了。。。。要是还不亮。。估计就是掉件了。

网友:
还是应该先压压显卡再说,不行再换新的。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不行就摘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