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全板无复位 代码00,修桥供电OK

楼主(2012-03-31):
   型号:映泰GF7025-M2
   故障:全板无复位 代码00
   维修:单桥的板子,先测供电 内存1.8正常,cpu vcore 1.4 正常,桥无供电,看来好修,桥的供电是由fp6312的控制产    生。场管的D级有的5V  G级为0 . 查fp6312供电正常有5V ,没多想,直接换fp6312 可是手上没这芯片的资料,百度一下也没找到,最后在基地找到了,用RT9214 能代换,刚好一块G31板上有这个是给内存供电的,桥还是没的供电,我晕,难倒我的换的是坏的,测了一下数据  1PIN  5V  5PIN  5V 7PIN 2V    想重换一个可手头没有了,看到它的内存供电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好,对换, 终于桥供电出来了1.3代吗一路狂奔到75点亮,  测内存的有1.98 好像有点高了,这时我测fp6312的7pin电压一测完了马上掉电,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大哥运气好。

网友:
桥供电啊正常,还有这款板子爱虚寒~!

网友:
这个估计新手看不大明白的.

网友:
fp6312这芯片多数都用在技嘉或映泰的板较多,经常坏的也是它。

网友:
一测就掉电是正常的吗?没看太懂。

网友:
虽然看到检测卡的代码是7F可以说基上正常了,偶觉得你还是要看下两个芯片的PDF对照下看有没有出入;还有就是你所说的内存1.98与最后的测了下就掉电了很明显的不正常;如果说芯片完全一样可以代换;那么就要考虑别的问题了;个人建议公供参考

网友:
一测就掉电是正常的,指的是FTP6312的第7脚,这个脚一但接地IC就会以为过流了,FP6312就会复位关断所有MOS管的输出电压。所以全板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内存供电有高是1.98 V  进系统测试整机工作正常。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恩恩,我看过这两个芯片的pdf是可以代换的呵呵!

网友:
内存1。8-2。1吧

网友:
Vcore正常,桥供电还没有出吗? AMD的时序不太懂了。

网友:
掉电应该是保护了,板子应该没事

网友:
楼主好像 马上掉电后就没下文了,麻烦不要掉我们胃口了  后来呢?

网友:
这个 帖子对新手来说真的看不懂哦

网友:
你说的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桥供电产生CPU供电之前,总线供电产生CPU供电之后,在AMD+NV单桥时序中!

dui a

网友:
无技术含量

网友:
还是有点不太懂呀

网友:
仁兄好运气,我手上有两个ONDA的AM2板,单桥板没复位,供电正常。双桥复位灯一闪一灭!

网友:
学习中
还没结果出来的?

网友:
这种故障简直就是小菜了 修的太多了

网友(2012-06-21):
一测7pin就保护了,7pin是过流设定,芯片误以为过流了

网友:
内存1.98V确实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