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三星2243这个毛病

楼主(2012-03-31):
有22V不知道这个电压会不高     5V    驱动板上   3.3V    1.8V都有就是没有输出   开关指示灯也没有反映

网友:
什么毛病??  求真相 。22V不算高  三星的都那么高的。         5V是电源板输出的不是驱动板麻烦你多打几个字。我等文化有限。对你的描述是莫不到头脑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22v 我认为高,因为我修过一个,你看看22v这一路有没有稳压二极管 或者瞬间恢复二极管  阻值偏低 或者击穿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开机,22V是空载电压,驱动板上3.3,1.8V都正常的话,先刷个程序试试了

网友:
按键驱动板查一下。

网友:
22v 我认为高,一般是14-17V

Yy.
正常啊,24V的都有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不这么省力,多打几个字不会累到把!我都没看明白,不过我判断要是没有开机电压的话你刷个程序试试!这个机器程序愿意坏!